丝锥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0-09-26):
在产品的制作过程需要用螺丝固定,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丝锥攻牙,但攻牙难免会遇上丝锥断在工件里面,所以向各位请教一下,丝锥断在工件里面怎样取出来,方法越多越好,注明: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出现,只讨论取出丝锥的方法,请不要反问。

网友:
用进口合金圆棒,在前面磨个钻嘴状的刀口。。。。。。。

网友(2011-04-14):
用电火花穿出来,或者通孔的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
用一个大小和丝锥大小差不多的钢管磨上豁口把丝锥宁出来!

网友:
工作中经常碰到断丝攻的问题
如果是盲孔的话,如果断丝锥外面留的多一点还好办一点,如果全部断进去的话就比较难办,只能打火花,费用太高,自己做铜公,打一个最少要12块钱一个;
如果是通孔,断的是普通丝攻,用线割把丝攻十字方向各割一下,一般就可以下来了;如果断的是螺旋丝攻,就要先细孔放电后,再线割

网友:
丝锥大的话用专用三抓旋出工具,小的话电火花

网友:
如果断面不平的话,有凸台的话可以用螺丝刀斜敲出来。。。。。。。。。。。

网友:
电火花最便宜,也最实用,呵呵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  都        0K

网友(2011-05-18):
如果工件材料硬度高的话就敲出来,软的话就电火花打出来。经常碰到这种事情,不过我们这里加工的是镍合金,所以我们全用敲的。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

网友:
好似有专门的东东处理的,像一个三爪卡钳一样的东西,以前在一本工具书上看到过的,好像是米思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丝锥断了最简单,最省钱的方法就是   磨白钢条   至  丝锥  大小   的  圆      把丝锥  砸烂       已经测试 成功

网友:
现在有一种专门取断丝攻的小设备,原理和电火花一样,但很小约300MM高,也很便宜,我们车间就有,车间师傅都是用这取丝攻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零件报废掉。。。。 开玩笑啦,具体要视情况而定,直径越小越深越难度大,最土的办法是慢慢敲出来,也可以穿钢丝把它旋出来。当让通孔可以线切割,盲孔可以火花机。还何以用超硬的铣刀慢慢把它铣掉,恩 还有一种专门对付断丝锥的刀具。你看那种适合你?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没有补充

网友(2011-07-19):
焊个螺帽旋出来,行不行,行不行

网友:
建议购买专用的工具(断丝取出器)

网友:
盲孔打火花机,通孔线切割。

网友:
在用同样大的钻头在钻一个,或者用比丝锥小的钻头钻个孔,攻个相反的丝把它取出来

网友:
自己车个电极,把断在里面的打掉.

网友(2011-08-18):
电火花,打那丝锥上三个刃连接的地方,自己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