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T的水切割设备优劣---请教

楼主(2010-09-26):
KMT的水切割设备有什么优势,劣势?

网友:
KMT的50HP 380的压力的机器 优点。机器长冲程,换相慢,,阀芯阀垫不容易坏,机器就使用两个水圈,故障点少,换相机构全部电子,没有弹簧,还是不容易坏。
缺点,机器配件没有FLOW的60K 压力的机器配件通用,配件价格比较高

网友(2010-11-22):
缸体太沉,维修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