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主轴抱紧摇臂却脱开,主轴脱开摇臂却抱紧---求助

楼主(2010-09-26):
大家帮忙,我的摇臂钻出现这种情况啦,就是主轴抱紧摇臂却脱开,主轴脱开摇臂却抱紧,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是电路接反了吗?急急急

网友:
对钻床不熟悉,帮忙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油管接反了,锁紧电机处的分配阀有两条油管一条是出油管另一条是回油管,你把立柱或者是摇臂处的任一处油管反过来应该就行了。

网友:
如果油管没拆卸过就是电路110V控制电路按纽接反。反之就是油管界反。无其他。请仔细检查。

网友(2011-09-21):
高见  学习  又有收益  好高兴呀

网友:
高见  学习  又有收益  好高兴呀 0 d9 p7 @- }) R. w

网友(2011-12-30):
应该是有关接错聊。调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