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孔用什么办法可以加工出来?

楼主(2010-09-26):
初来驾到.询问一个产品加工问题~(不规则孔加工):不规则孔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加工出来.

点击照片旋转鼠标可以放大!

谢谢各位给我支招~

网友:
我看工件应该是开莫 锻打出来的。但里面的小孔,应该是和外表穿孔的吧,图片看不清楚

楼主:
红色圈里的孔
是加工出来的
我还有照片为什么会发不上来?

楼主:
是和外面一个斜孔穿孔的

网友:
能不能直接做模子铸造呢????????

网友:
两个零件通过焊接组成一个部件。

网友:
先画好线,用合适的立铣刀铣。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吧,可能比较慢,不知道你的材料是否可以铸造,如果能铸造的话,可以考虑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击照片旋转鼠标可以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高级模式回复。

网友:
貌似铣不出来把,用电火花

网友C:
加工中心用立铣刀铣加工出来的。

网友:
精密铸造,不用加工,磨光,抛丸,就可达到图中效果。或者精锻,磨光,抛丸。

网友:
如果量少,直接电火花就搞定了
如果量大,可以考虑开模铸造,抛光即可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开模铸造比较靠谱

楼主:
客户铸造不允许
只能锻造.
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2010-12-10):
不知道你要加工深度是多少,我只想到用立铣刀,看看高手们的方法!

网友:
这内壁还有孔,而且还不浅,机加确实很难实现了

网友:
先孔周线,孔浅了可以用立铣刀。孔深了,可以用搪刀搪,仿形加工。在铣搪中心上可以加工。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铸造的吧!

网友:
看像是个锻件,如果哪个孔不再加个了的,那样的话是锻件做好的时候,冲床上直接冲的

网友:
用铣刀铣的,或者在铸造的时候模子就是这样要求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在车床上做呢?就跟之前有人说在车床上做内六角的孔一样啊!!!

网友:
只有采用模锻制造,但是工件有点像是抛丸过的,如果是抛丸机上的建议最好用高铬铸铁。

网友:
小小的学习了以下次啊

网友:
红线区的孔可以用冷挤压成型,旁边上的一个小孔可以钻出来,从图片上看应该可以的.如果有图纸更好判断一点.

网友:
如果孔要求不大的话做个模具用电钻钻啊

网友:
用线切割试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精密铸造可以加工或者电火花

网友:
铸造外形---墩内孔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我看图片好像孔是通的吧,既然是通的,那就不用讨论了,最简单实用的方法,《线切割》,不管你多不规则,只要你有个尺寸,都能割。

网友:
如果厚度不是很厚的话可以考虑用线切割!

网友:
这个零件用锻造和精密铸造都可以造出来,关键是看力学要求,锻造强度好,但是要加工锻模,不适合少量生产,铸造可以少量生产。可以铸铁或是铸钢,从零件来看像是铸钢件。

网友:
可能是转角刀具做出来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此类产品我已经找到了几种的加工方式
产品说的很清楚了
的确是锻造出来的
客户要求不允许铸造
因为有机械性能要求

加工方式
1。线切割,的确可行,从切割的面积来说,一个产品大概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不管是量大量小是最不适合加工的方   式,成本高,时间慢。
2。拉床拉,这个方式先要摇臂钻打底孔,留有一定余量,然后用拉刀拉第一刀拉掉异地的余量,然后再拉第2刀成型。
此方法投入太大,而且也不保险,20T拉床价格3万,2把1米5拉刀需要1。5万。2把拉刀只能拉5000左右,加工时要非常小心,装卡正确,角度一旦不对,拉刀就会爆刀。
3。冷挤压,模具费用昂贵,且不确定是否在挤压时会出现变形。
4。大型插床,此工艺应该是最佳的加工方式,但这样的工艺需要的插床,很难找。也是先要打底孔,再用成型刀插。

网友(2012-01-13):
精密铸造....?              错误信息关闭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

网友:
...........精铸行不..........

网友:
暂时只能失蜡铸造了,如果技术成熟3D打印也不错。

网友:
可以车 用普车改装仿形车 不难搞定 只要你那个形状是椭圆就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用立铣刀铣加工出来的。

看这这个工件精度很低,用加工中心是不是大才小用了。   个人认为:做工艺一定要考虑经济性,不要动不动就上加工中心

网友:
楼主能不能画个二维的CAD图。方便大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