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预压---请教

楼主(2010-09-26):
昨天被老大问到预压的问题,俺不懂,供应商的产品目录上面好像没有原理性的内容。为什么要预压,如何实现预压,怎么确定预压力大小。举例说明最好,或者给点资料,小弟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
当使用直线导轨时,必须选择满足使用条件的类型与间隙(预压)以便达到所要求的机械和设备的刚性。主要有轻预压,中预压,重预压。每个厂家标准不一样。实际上就是滑块和导轨接触面的配合,间隙配合轻预压,过渡配合 中预压,过盈配合重预压 。
间隙(预压)指的是直线导轨系统的滑块(轴承套)、轨道(轴)和钢球(或钢柱)之间的空隙。垂直方向间隙的总和称之为径向间隙,而圆周方向间隙的综合称为角向间隙(旋转方向间隙),再细说就是直线导轨固定后,在轨道长度方向的中央部,以上下不变的力使滑块轻微移动时,滑块中央部移动的数值。

网友:
这个好象是导轨生产商做的工作

网友:
预压,也就是预紧量。保证在工作受力时,导轨仍处于无间隙状态,提高导轨刚性与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过盈配合?那还能滑的动吗?

网友:
回复 6# jsj306 注意,是滚动,不是滑动;滑动导轨过盈就是锁紧或者刹车啦,当然不能滑动

网友:
这要根据你设计时导轨受到的载荷而定,根据载荷的大小,可采用不同的预压方式,你只要把你的设计要求, 告诉生产厂家就OK了。

网友B:
預壓嘛,簡單的說就是預先施加的壓力,就像往一個球裏面打氣,打的氣越多,預壓力越大,球在一定的力下面的變形就越小,反之就越大,這也是抵抗彈性變形的一種方式。預壓是雙刃劍,預壓大,則摩擦大,則壽命短,預壓小則變形大,精度差。所以要根據精度要求、壽命要求綜合考慮。

楼主:
回复9#,很好的比喻,解释的浅显易懂

楼主:
回复 7#
  滚动过盈?是滚珠与导轨的过盈吗?两者都是很硬的材质吧 。

传说中的扭力扳手就是保证这个预紧量的吧

网友:
一般根据刚性要求进行选择,机床上通常采用C1或C2级的预压等级。

网友(2012-08-24):
直线导轨,根据载荷和设计所要的精度对滑块、导轨与滚珠做预压,这个力预压力可以算得出一个范围,预压力过大会直接降低直线导轨的使用寿命,过小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精度要求。

网友(2013-03-19):
导轨选择非常重要 比如做数控龙门铣横梁导轨就得选择中预压  工作台选用轻预压  中预压间隙小精度保持性好  轻预压一般用在工作台

网友(2013-05-06):
引用 网友B:
預壓嘛,簡單的說就是預先施加的壓力,就像往一個球裏面打氣,打的氣越多,預壓力越大,球在一定的力下面的 ...

高手啊!

网友:
找本样本看看,不懂的咨询供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