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跑偏要怎样调整?

楼主(2010-09-26):
最近公司在做一些皮带输送带,皮带老是跑偏,请教下大家,这皮带跑偏要怎样调整???

网友:
调整皮带轮,再给皮带上加些松香

网友:
是不是不在一条轴上呢?打点松香也可以小范围的减缓跑偏

网友:
一条线很重要,轮也的检查阿

网友:
调一下轴之间的平行度,打点蜡,不行做一个小的挡块啦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皮带跑偏是往紧的方向还是跑往的方向跑?

网友:
一头滚轴固定死, 另外一头 弄成可调的。 按个T轴承   调调 应该就回来了。

网友:
我们也调过,主要看皮带线体的水平度和直线度!

网友:
我感觉楼主帖子不够详细,有个图最好。
( u/ [9 P5 t( i建议楼主去搜搜以前的帖子,在社区里皮带跑偏问题不只一次出现了,也许在别的帖子里能找到你的答案。

网友:
皮带跑偏的原因有多方面,调整跑偏的方法也不止一种,你能讲的具体些。

网友:
皮带跑偏先调整一下辊的水平度跟平行度,楼主刚才所说的皮带往紧的那边跑死很片面的,你只要记住一点,它始终向着辊子的中心线方向。

网友:
主动轮和从动轮间的轴不平行了,造成皮带上一侧紧,另一侧相对较松,也就是说皮带在这种情况下,在运动方向上,皮带的周长不一致了,所以打滑

网友:
机台要放平行,在做调整

网友(2012-02-22):
调整皮带尾部大滚筒,最好是运行时调,直到皮带跑正为止,如果皮带特别长的话中间可以加调偏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