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加工一个轴承孔,说出来没人信

楼主(2010-09-27):
我现在加工一个轴承孔,尺寸是110-0.01/-0.045的,内孔光洁度是0.8的,材料是Q235,尺寸居然做不到,用的是30多万的机床和90万的哈挺,为什么会这样,机床的问题还是编程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车47的轴承孔,居然有1丝的锥度,材料Q235,而且车的锥度的情况是内孔口头部分的尺寸是小的,内部是大的。
      其实我主要想知道的是这个是编程的问题还是刀具的问题还是机床的问题,一般刀具是没有什么问题,都是数控刀呀。我日那个编程的。什么机床都撞的一塌糊涂。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110的轴承孔用来滚压的话,怎么个加工法。我是放在摇臂钻上滚的,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我郁闷死了。
基本上是110-0.04/-0.09,公差小了,数控的难控制,我日。

网友:
冷却液,刀杆,切削参数都可能,估计是积削瘤在作怪,

楼主:
LSD给我推荐个刀具,具体图纸我传上来。我日

网友:
1. 车47的内孔,车床有锥度很容易解决,你直接修改程序,X轴方向孔口加大0.01就OK了,程序就是走个锥度的程序
2.关于滚压的那个孔,你们滚压刀是那里的,一般滚压孔口都会出现喇叭口现象,所以你进刀孔口不要停留过多时间,中间段可以往复几次。另外,检查你上道工序加工后的孔的状况,你是在什么机床上加工的,看看加工后的圆度等,主要是排除由于装夹引起的变形

楼主:
报告LSD,我的滚压内孔圆度是在1丝的,滚压后圆度就不止一丝了,第二个,滚压后工件表面起毛。麻痹脸的感觉。我现在用的浙江凯达机床,当然上次用的是哈挺。

网友:
滚压后工件表面起毛,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滚压余量过多,继续减少滚压前余量
2.毛是切屑又粘结在内孔表面了,考虑排屑以及冷却油清洁,你们冷却用的什么,有没有磁性过滤或者滤网过滤
楼主请您在试试

楼主:
回答LSD,我的余量只有3丝,应该说问题不是太大,估计是进给时候停顿了一下。我滚前工件我是每件都擦了又擦。。。。。。。。。。。。。。。。。。但是工件的锥度和尺寸变化太大,量么也好像有点问题,下午1.30继续看看下,我下面的量出来是下差5丝,上面的是下差1-2丝,因为起毛量的不是太准确

网友:
对楼主第二个问题给点建议,首先引起内孔锥度的原因很多,冷却液,刀杆,切削参数,装夹方式及机床刀具等,如果你车的这个工件比较长的话,内孔口部没有被卡盘夹紧这个位置的刚度相对比较差,车加工的时候这个位置发生弹性变形,造成加工掉的材料相对少,当车加工到内部的时候由于卡盘夹紧的作用,内部的刚度相对较高,因此内部加工掉的材料比较多,等加工完毕后内孔口部的弹性变形会回复,由于该位置车掉的材料比较少,所以内孔的尺寸也自然是小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内孔内大外小。其实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共参考。

网友:
不过关于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说一句,你在说明里说这个零件的材料是Q235,但在外径及R12部位都标有不加工符号,好像说不太通,不加工这个圆角怎么出来,难道Q235这个材料能铸造吗,能锻打吗,

楼主:
我的工件是锻打件,外表面不加工的,现在的问题是圆度控制不好,尺寸控制么也困难。

网友:
是不是你机床撞多了才导致尺寸不稳呀,我的数控才7-8W左右的,做压轴承的孔,公差+-0.005也没问题呀,而且尺寸也比较稳,除非材料有问题或加紧压力过高,导致拿下来以后零件会变形。

楼主:
公差能控制稳定么,

楼主:
要死我的90W,你没有开玩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q253可以锻也可以铸

网友:
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

楼主:
滚压估计不行,打算换刀具试一下

网友:
whyhhlj 说的差不多
哈挺是很不错的合资车
象楼主说的那类孔,机器没问题的话,公差控制在0-0.005之间没问题的
余下的可能就是装夹不对或温度对于尺寸的变化

网友:
试试别的刀子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设备的价值不在设备本身,而在人。。。悲剧啊

网友:
这个材料只会出现粗糙度问题,不会有超差。

楼主:
光洁度在0.63,可以控制的,就是尺寸要跑。。。。。。。。继续难过中,1900个单子已经下了

楼主:
报废15%,老板念念叨叨。刀片明天到,目前情况这样,现在使用轴承在滚了。不用滚刀滚

网友:
小周,你最好把你的加工工艺,如何装夹,用什么刀具(牌号,角度,规格)切削液情况,硬爪,软爪,液压爪等信息都写好,大家才好帮你。个人认为你的工艺可能有问题
1.你加工不是软爪(该工件软爪会好很多)
2.加工是否有工装?
3.是否所有加工尺寸一次完成?
4.软材料,刀片型号是否正确?刀尖角是否正确?

楼主:
等下去弄来,再电话联系你

网友:
如果正常的话,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挺的床子非常的好!
感觉人为或者是工艺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材料也有变形的可能

网友:
楼猪,铸铁是需要粗加工后。冷却或小小的时效一下。再精加工,转速要慢,进给适当快点。不然你即使给冷却液加工量大的话公差也是没法控制的。肯定会有锥度,我觉得是材质问题,建议不要给冷却。糟蹋机床

楼主:
我的锻件,不是铸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WNMG080404-TM的刀头
     SL30-ER32-80的刀杆
    夹具是普通的三爪夹具,硬爪一类,切削液是普通的乳化液。切削参数是1000转,0.1的进给,切削的余量是单边50丝

网友:
我现在加工一个轴承孔,尺寸是110-0.01/-0.045的,内孔光洁度是0.8的,材料是Q235,尺寸居然做不到,用的是 ...
引用 网友C:

    我信啊

一看就知道是你的问题了,关机床啥事

网友:
你好 ,如果你用的是哈挺,你可以调质后,采用CBN250硬车刀具呀,非常稳定的。

网友:
这样的活普通的机架刀片加上刚性好的刀杆应该没问题,留下余量上磨床

网友:
呵呵~~至于内孔锥度嘛,你可以通过程序来补偿,但不是永久的办法,你可以试车一根长轴,不顶,测量两头直径差值,然后调整主轴箱偏移量来校准;至于尺寸不准的问题,你可以多车几刀,少吃刀,三道的公差已经不小了,检查下中心高有没有问题,摸清规律,我们用的沈一机的cks6145+sandvik95度外圆刀。0.8的刀尖圆弧,一两道的公差都没有问题的,耐心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同意9楼朋友观点,很有可能是弹性变形。

网友:
我的理解是材料问题,这样要求高的孔,却用Q235A这样的材料

网友:
32楼的。Q235也能这调质?

网友:
也可能与材料有关吧?

锻件正火或退火没有?

楼主:
感觉可能是弹性变形。改下夹具。
只是我们最想的还是一次装夹这样做下来是最好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没见过呀,期待最后解决的结果。。。。。。。。。。。。。。。。。。。。

网友:
首先,弱弱地问一下楼主
你这个零件毛坯试铸造的吧?
楼主是一道工序就直接到成品的?还是分工序的?
楼主在加工内孔时是如何装夹的?

网友:
整个看下来,我算是明白了;
楼猪,看来你得改变思路,按理,这个零件也用不着这么好的设备,有些糟蹋;
同样结构的零件,用的是沈阳数控,内孔圆柱度可以满足0.007mm,何况你这么好的设备;

不要想一锤子定乾坤哦;
关键问题在工艺,分工序加工吧;成本不会比你现在的高;

网友:
这个东东如果机床没有问题应该很容易做好

网友:
一、操作问题。二、刀具问题。三、机床问题(可能性不太,除非是碰撞过后,在重新调试的时候,没有整好。)。

楼主:
目前位置没有解决,我的工件是锻造的,另外我夹的也是毛坯面

网友:
期待最后解决的结果。。。。。。。。。。。。。。。。。。。。

网友:
不是吧,看这个图纸尺寸要求不是很高针对数控来说。怎么这么贵的机器都加工不出来这个尺寸。先考虑一下装夹。再考虑一下编程,编程不是有一个间隙自动补尝的吗。在机床的自身加工精度下加工不出尺寸要求那肯定是编程方面了。

网友:
不过关于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说一句,你在说明里说这个零件的材料是Q235,但在外径及R12部位都标有不加工符号,好像说不太通,不加工这个圆角怎么出来,难道Q235这个材料能铸造吗,能锻打吗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尺寸能做到,但是光洁度做不到,需要滚压下才能达到

网友:
用数控刀具切削速度要达到200-300米。精车余量要合适,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小。还要注意不要挤屑。

网友:
都是专家在回答啊,真是不简单,我又学习到了,只是我不太懂楼主的问题解决方案如何做才好。

网友:
我看主要问题在于刀具选用出问题 加工这种料刀一定要锋利 加上冷却液 光洁度能达到1.6 只要装夹力度适中不变形和工件热胀冷缩 就根本不会出现尺寸不稳定 这种料比起45#钢还好加工 刀具耐用

楼主:
对不起各位,我的要求是0.8的光洁度,1.3-1.4的话就车也能车到了,

网友:
凯达现在有这么贵的床子啊!我03年去凯达学过数控,后来用过两台凯达的机子,加工精度不怎么好,系统也不太稳定(是凯达自己的系统,t5 的),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了。锥度可以通过程序消除。

网友:
回复 网友C:

110的内孔,可以先用冲压机冲裁出内孔形状,再上内磨机修磨内孔至指定尺寸,-0.01/-0.045这么大的公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0-10-28):
关于锥度问题 是不是你机床主轴已经撞斜了啊,用程序走斜线可以补得呀,要不夹个100的棒料车个直线看看,到底斜多少,真斜了叫产家维修,好好的机床别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