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机床,精度低,如何用铰刀铰孔

楼主(2010-09-27):
孔大小  16   公差0-0.04MM
孔长度  45

请问孔的工艺流程

还有就是看书上说, 床子尾座精度不高,可以用浮动套筒夹铰刀
这个浮动套筒有买没有,网上查不到什么资料.

网友:
我正准备做一批这类浮动套筒,然后你用电钻连接铰刀就可以了

网友:
浮动套筒很简单的,可以自己做一个。哪位手头有,给楼主拍个照片看看

楼主:
2楼大哥什么时候做好
我订一个

3楼版主,画个简单示意图,各位有照片拍个上传,小弟感谢

网友:
做个带莫氏#锥柄的刀杆,钻一孔,比铰刀柄大,。把铰刀装入孔内,在外面钻一孔,用螺栓穿过,使铰刀在孔内既不转动又能活动,这就是浮动。很好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市场上有的买的。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