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面试的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27):
最近面试的加工问题,加工一个M5的螺纹孔,孔径是多大?我们以前都是查机械手册,但是有面试官说这是常用的,不需要查的。不是很清楚,有对这方面熟悉的吗?不一定是M5,从M2到M15的孔径有常用的数据吗?哪个给些权威性的资料。

网友A:
哥们你也太菜了,建议多去新华书店看看相关书。

网友:
以后你遇到面试官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反问他,你准备在什么材料上打M5的孔,先明确材料,我再告诉你打多大

网友:
晕,最近跟螺纹孔径干上了!!

网友:
叫面试官给你背,NND

楼主:
呵呵,我也觉得是,TMD,我可是连续遇到俩公司问我了

网友:
一般为4.2吧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3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2#

能问问打在 塑胶材料和五金材料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计算出来的,其他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愿听其详,请问看什么书,不要告诉我是机械手册啊?

网友:
一般M8以下的我倒是经常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列出来吗?谢谢了啊

网友:
为了不浪费大家银子下,我贴图吧

网友:
我靠不是吧,我就贴了一次啊,怎么冒出来这么多!!!!!!!有没有搞错啊!!!想编辑删掉还不会

网友:
材料不一样,底孔大小当然也不一样的。

网友:
呵呵,这些确实是常识。你自己设计的东西有亲自动手过,都会知道的啊。不过这些应该都是很简单。中国公制的。不过你们问他螺距是多少。比如M8减螺距就是低孔了。再判断下材料可以适量的放大或者减小孔直径。

网友:
呵呵,楼主建议你多看书了,这确实是常遇到的

网友:
那也要问 粗牙 还是细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问了反而是外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又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呀 版主 是不是不说粗细 就指的是粗,细牙的话必须要强调出来
求解呀 怎么就变成外行了?

网友:
一般就是 d=D-P 孔径等于公称直径减螺距,还要根据材料精度等确定

网友:
我们这算螺纹底孔是按照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就等于它的底孔尺寸比如M5的螺距是0.8的·你用5—0.8=4.2你就用4。2的钻头钻就行了·不过这也要根据材料来定的,硬度高难攻的可以适当在加大0.1至0.2左右·非金属材料且比较软的反之···LZ要多补习补习了···

网友:
对应届生是有点难,在学校的时候除了精工实习时见过钻头,其他时间去那见呀,中国教育的失败雅安,出来工作一段时间就知道啦!

网友:
面试被这个问题就难倒了?楼主你以前就从来没钻过孔攻过丝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已经知道了,俺还说什么? 哈哈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提问,无非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是新手还是刚入门的,你要是真查手册,那面试的肯定不会给你过关的。他提的M5,那就是标准的M5了,如果其它螺距一般后面会写出来。还有材料没定,你倒是可以反问他是什么材料,要是塑料小点也能攻,要是不锈钢,你搞小了,就等着断丝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知其缘由 问了也不怕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 回答很牛  不过我在5年前面试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事情  我回答和你想的回答一样  那个面试官 被我搞的没了方向!结果他告诉我  这工作不适合你  建议你去面试技术经理!晕!!!!!

网友:
面试官问你这样的问题就是想考你是新手还是熟练工
一般做过的人都知道,M5要打4.2的孔

网友:
这个都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多翻书

网友:
记得好像底孔是螺纹直径的0.85-0.9这样来计算的。材质不同也略有差异。不锈钢之类比碳钢大0.1mm.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要看材料的 有时候为方便攻牙孔会适当大点

网友:
4.2,常用的,是要张口就能说出的,后者在现场的话总不能什么时候都拿着一本厚厚的手册备查吧?

网友:
他都没说是粗牙还是细牙,螺距多少,人家怎么回答他啊,问的问题就是很菜的啦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对于刚实习的大学生来说确实有点难。我在学校的时候钻头都没磨过,
还是出来工作了才慢慢学习的,现在常用的还是记得,不常用的也只能查手册了,

网友:
再反问他一句,此螺纹的精度等级是多少?估计面试官就要叫你走人了。

网友:
是些基本知识的呀。还有怎么连M15都敢写出来?

网友:
我还没有面试过,不知道会不会问这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问了反而是外行了!
————————————————
灵异事件还是之前有帖子被删了,版主才是现在的20#啊

网友:
学习了,最基础的东西还得自己上上心去学一下,干这行少不了

网友:
一般有行业推荐标准可查,可以用底孔的基本尺寸=螺纹大经-螺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不标注螺距表示是粗牙,细牙的螺距不能省略标注

网友:
查查机械手册记下就是了,常用的。

网友:
看材料和粗细牙么。。考官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楼主遇上这样的面试官,真是人品大爆发啊,哈哈……

网友:
普通螺纹按粗牙这个还用说吗?

网友:
靠,铁的话4。2,不锈钢的话给它4。5啦,公司应该不是考你基本知识,应该是考你实践操作经验来的。

网友:
上面截图的表格是在老的(我看的)车工钳工书本上写的。我还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编排后收藏了。
其实面试就是考察的。像机械的就是要考你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是实践方面知识。
建议楼主以后不要怕,回答一个你觉得满意的答案,再把自己选择的原因简单的说出来就好了。至少我们是有实践经验的,如果你的答案不是太偏,主考官也不会为难你的,毕竟他的目的不是这个。
仅供参考!
小妹大学刚毕业,没有面试过,说的纯属自己的想法,不正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
哥们你也太菜了,建议多去新华书店看看相关书。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去新华书店看看相关书。

网友:
以后你遇到面试官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反问他,你准备在什么材料上打M5的孔,先明确材料,我再告诉你打多大:l ...
引用 网友E:

    哥哥我准备在 豆腐 土豆 烧饼上打M5  你能告诉哥哥底孔多大吗???

西门 -1 无聊

网友:
我想说明的是  既然是个被人选的主  就乖乖的说清楚,铸铁应该打多大,钢件应该打多大,铜件应该打多大
然后很认真谦虚的请教别人,你说的对不对
作为一个非资深去面试,还是低调些好,等有猎头哭着喊着挖你的时候再嚣张也不晚

网友:
搞机械的人这些常识性的东东应该随口就来,哪还需要查手册。螺栓一看就应该晓得是多大的规格型号。这是搞机械的所必备的基本功。

网友:
这应该是常识呀,还是多加强下专业知识的学习吧

网友:
我遇到这问题也是一时回答不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打通孔在攻丝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