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加工弹簧片

楼主(2010-09-27):
最近成功加工一个零件。如图总长190mm。中间最薄处0.8mm.

网友:
两端和中间最薄处0.8mm是否一体?铆接不行?

网友:
看样子不像铆接,加工有点难,不过普通机床加工就行。

楼主:
也和对方沟通过,因为是只是在国内生产,所以不能改图纸。整体采用60gimn2加工,淬火42-48度。

网友:
楼主可否告知详细工艺,让大家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