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复字体丢失 ? 从CAXA转CAD

楼主(2010-09-27):
早上从客户那里搞了个CAXA的文件打不开,后面又要了分转格式的 后面转为CAD的  可以打开但是字体丢失!
9 q9 I  W+ M' }  O试过的方法有 用ED编辑没用 后面用炸开命令还是没有用% [* }8 D) ^+ k5 U
请知道的前辈不吝赐教 先谢谢啦

网友:
源文件是什么格式的呀

楼主:
CAXA格式的 别人培训给我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到,你试试把CAXA的文字层加载到CAD里面去看看

网友(2010-11-15):
CAD格式的文件用CAXA打开时总说缺少形文件,字体格式也不对,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
一般是缺字体造成的,只要拷到原文件使用的软件中的字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