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公差有精度等级吗?

楼主(2010-09-27):
角度公差有精度等级吗?有一张轴类零件图上有一销钉孔,为限制位置而要求其对某中心线的角度误差为±30′。我对其精度等级没有概念,不知道这样的精度相当于尺寸公差中的IT几?

楼主:
扬天测量大侠真是见多识广,敬仰!

网友:
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应该有!

网友(2010-10-31):
有等级的,它分为精密f、中等m、粗糙c、最粗v,不同的长度分段它们的极限偏差数值不同,差下手册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