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层深度选择---请教

楼主(2010-09-27):
各位大侠,一般我们渗碳的深度如何选择,细轴零件的渗碳层深度如何选择?比如我的轴径只有10-20mm,材料20CrMnMo?

网友A:
渗碳层的深度一般是0.8--1.2
渗碳层的深度可由渗碳时间调控

深度如何选择--根据零件要求定

网友(2011-07-25):
引用 网友A:
渗碳层的深度一般是0.8--1.2
渗碳层的深度可由渗碳时间调控

我这的氮化炉总是氮化不上,硬度不够?神马原因?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校正测温仪表(表不准),
缓慢升温(分解率20-30%),
加大氮气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