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精密型汽缸的场合经常产生较多的水珠,怎么解决?

楼主(2010-09-27):
小型精密型汽缸的场合气管里面经常产生较多的水珠,怎么解决?过段时间就要拆下气管排出,但是安装有过滤器,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压缩空气不干净,建议采用辅助设备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也有这种情况,后来增加了一个空气干燥机就好了。

网友:
这个汽缸里有水应该不影响它的使用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加装干燥机,气动三联件,定期排水,我就知道这些了,不只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