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床自动润滑系统

楼主(2010-09-27):
各位大哥,打扰了,又是小弟啊~最近上课听到老师说数控机床的自动润滑系统。
听到小弟晕乎乎的,小弟不明白机床的液压系统怎么自动润滑导轨和丝杠啊?
希望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液压系统和润滑系统是各自独立的

网友:
以前平-V导轨很多是靠液压支路来润滑的,一般也就是给一定压力的油路过去就好了,至于强迫式集中润滑,你可以网上查查,国内比较多的有温州海隆,浙江永嘉流遍,南京贝尔奇等厂家,可以网上查下了解,好象SMC也做这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还有别的要润滑的吗?例如滚珠丝杠之类的。

网友:
滚珠丝杠有以下几种润滑方式:
自带润滑脂(封闭或定期加注)
滴油或喷油润滑
润滑脂润滑,但使用集中润滑泵供脂
稀油润滑,使用集中润滑泵供油;其中又分单线阻尼润滑、容积式定量润滑、递进式润滑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能给小弟解释一下单线阻尼式、容积式和递进式润滑现在哪种用得多啊?小弟百度好久都没能找到,关于容积式的资料太少了~
如果对机床进行改造,需要定期进行自动润滑,选哪种好?有劳这位大哥了~

网友:
机床上容积定量式的用的比较多,每次注油量是固定容积的,可以根据运行情况按次注油,这样润滑油的加注量就比较可控。如果数控系统支持,可以设定间歇时间、注油时间、按滑台运行长度进行加注等;不支持的话可以选带程控器的集中润滑油泵,自带间歇时间、注油时间等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您能回复小弟,多谢您耐心的讲解~
    老大,老师就是要我们找能定时定量润滑的,能介绍一两个即经济又实惠的容积定量式润滑泵给小弟交差吗?

网友:
现在经济型机床多用的是可根据要求设置润滑时间和润滑油量,但所有位置的油量是一样的,这种比较便宜些,一般为几百元的润滑泵。

网友(2010-11-04):
受教了,谢谢各位的解释,学到了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书上都有 包括各种润滑的特点 你可以借鉴下样本 并打电话询问厂家,以上大侠的介绍已经很详细了 学会自主学习的能力

网友(2012-08-16):
现在的集中润滑与机械本身是独立的,他又是一套独立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