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杠杆千分尺如何使用?

楼主(2010-09-27):
请教各位大侠,介绍下杠杆千分尺如何使用,最好附上结构图。谢谢!!!

网友:
杠杆千分尺与千分尺的区别就是多了一块杠杆表,用途一般与外径千分尺相同,但是测量精度较高。

网友(2010-11-18):
杠杆千分尺主要测量大孔径圆且精度较高,但还要节约成本时所使用的测量设备。一般在圆周上选择两到三个方向分别测量。测量时将测针不动一侧与孔内壁接触后,位置不动,然后可动一侧以不动点为支点上下晃动,取最小值为测量值。再转个方向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