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配合越紧越好,对吗,为什么?

楼主(2010-09-27):
各位大虾好!前段时间被问到螺纹配合是不是越紧越好时,一下子就回答'不是'。再问为什么时语塞了,烦请大虾们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话说
物极必反的嘛
~~~~

网友:
看是用在哪的螺纹了
比如说用于紧固的螺纹连接 要考虑被连接材料的刚性强度等,如果太紧了会破坏被连接的材料 可想而知了

网友:
螺纹配合是有精密等级的,手册或标准上有,自己找着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在螺纹手册里应该可以找到吧,个人认为,应该会存在一定的间隙。特别是在精密仪器上。因为在热胀冷缩原理下,螺钉变化正好与螺母相反,即在受热时,螺钉会变粗,而螺母的内径会变小。。。。

网友:
    一种螺纹配合的错误理解认为:公差越紧,配合越紧,装配质量越高,工作性能越好。但是,这好像是一个幻觉,看起来明明对,但常常是错误的。设计人员优先选择紧配合螺纹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装配问题,并增加不必要的成本,还有其他各种原因。
配合螺纹的强度取决于螺纹旋合是否具有足够的旋合长度和接触高度。接触高度指径向重迭距离,旋合长度是(纵向)轴向接触的螺纹数量。参照各种不同的螺纹等级,很明显,紧公差配合等级3A/3B的承载能力更强一些。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估计不出最紧与最松配合间拉伸强度的变化。原因是每个等级的允许公差带内大部分是相同的。
20世纪40年代,IFI的一名顾问,麻省技术研究所的E.A.Buckingham 教授对不同尺寸和材料的紧固件做了一系列拉伸强度试验。唯一的变量是螺纹配合。他总结到:“就这些拉伸试验来看,1级配合和3级配合一样好。如果螺栓为脆性材料,采用比1级更紧的公差并没有任何优势。”当然,Buckingham 教授当时试验的紧固件采用的是已经淘汰的美国国家螺纹牙型。但是,这些紧固件的螺纹配合与统一螺纹系统是相同的。他补充到:“没有任何明确的试验数据能够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直径上的螺纹配合越紧,直径公差越小,螺栓和螺母装配后强度越大。他接着说到,“有时较松的配合比紧配合表现出更高的弹性极限载荷承载能力。这可能是由于较松配合的额外间隙允许两体相对对方进行各自定位,这使得载荷分布更均匀。

网友:
资料搞的很不错,希望以后多发发啊。谢谢楼主呵呵

网友(2014-12-25):
新人学习中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