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形在屏幕上全部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9-27):
用CAD作图时我们经常要对图形进行放大或缩小, 当我们要把图形全部显示在电脑屏上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双击中键吗?(相当于zoom+e的命令),但是有时候这个命令只把图形显示在一个小角落里,细看远离图形的另一个角落,好像有一点在那里,但放大看 又什么都看不到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感觉这好像有个东西隐藏在上面,但又不知道是什么 又选不中的

图形在下面附近,请高手帮忙解答 谢谢

楼主:
CAD文档在附件里,请高手门看看

楼主:
没有看到 还是没有人会解答?期待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我经常用滚动键调试查看图形大小,你试一下

网友:
用滚动键调试查看图形大小

楼主:
我想问的是 ZOOM+E键怎么不起作用了?,怎么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说不能放大查看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又学习了一招。我用CAD很少用快捷键的。
针对楼主的问题如果不介意我想发表下个人的看法:
点击下栅格,看看你的图形界限,可能是你设置过图形界限了!

网友A:
选择“实时平移”,右键选“范围缩放”回车后所有图形都在窗口范围内了

楼主:
各位 我的问题的重点是找出那个隐藏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发现图形里有莫名其妙的点,

后来发现是标注尺寸时的标注点,把尺寸标注删除后,点就没了。

不知你遇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一不小心整个图档都没了,软件的BUG还是D版的问题吧

网友(2010-12-22):
估计是缩小到最小了,按z回车,a试试

网友(2012-03-11):
引用 网友A:
选择“实时平移”,右键选“范围缩放”回车后所有图形都在窗口范围内了

  谢谢

网友(2013-10-18):
谢谢楼主,我要找的就是怎么全屏显示,你的快捷方式很好用!
我有时双击中键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先全选看看那个点到底在哪,然后再取消选择,单独框旁边那一块,找到那个点删除。。
刚才我也遇到过框选不到那个点,我就只能放弃了。单独用滚轮显示我想要的,因为我只需要导出WMF放到CDR里面进行编辑。。
再次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