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及螺纹紧固件领域的革命螺——唐氏螺纹及唐氏螺纹紧固件

楼主(2010-09-28):
螺纹紧固件的防松方式有四种。
第一种是摩擦防松。这是
应用最广的一种防松方式,这种方式在螺纹副之间产生一不随外力变化的正压力,以产生一可以阻止螺纹副相对转动的摩擦力。这种正压力可通过轴向或同时两向压紧螺纹副来实现。如采用弹性垫圈、双螺母、自锁螺母和尼龙嵌件锁紧螺母等。这种防松方式对于螺母的拆卸比较方便,但在冲击、振动和变载荷的情况,一开始螺栓会因松弛导致预紧力下降,随着振动次数的增加,损失的预紧力缓慢地增多,最终将会导致螺母松脱、螺纹联接失效。
第二种方式是
机械防松。是用止动件直接限制螺纹副的相对转动。如采用开口销、串连钢丝和止动垫圈等。这种方式造成拆卸不方便。
第三种方式是铆冲防松。在拧紧后采用冲点、焊接、粘接等方法,使螺纹副失去运动副特性而连接成为不可拆连接。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栓杆只能使用一次,且拆卸十分困难,必须破坏螺栓副方可拆卸。
第四种方式是结构防松。是利用螺纹副自身结构,即唐氏螺纹防松方式。
前三类防松方式主要依靠第三者力进防松,主要是指摩擦力。而结构图防松不依靠第三者力,依靠自身结构。结构防松方式即唐氏螺纹防松方式,也是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但不为大部分人所知。

网友:
本人看,革命谈不上,不过十分赞赏.
说到底只不过是防松方式的一种,且现有防松方式完备只不过是需要认真对待.多数老板要的是不费财力物力永不松脱本身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