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机械设备需要测其输出轴的转速和转矩,如何测?

楼主(2010-09-28):
有一机械设备需要测其输出轴的转速和转矩,看其在工作状态时是否能达到设计的转速和转矩,成熟的测试方案有哪些?我现在有一种思路不知能否实现:想用电磁涡流制动器给输出轴提供反扭矩来实现。具体做法是:用牙嵌离合器将机械设备的输出轴和风冷式电磁涡流制动器联起来,同时,连接好电磁涡流的整流装置和调整制动力矩的手柄。试验时,人操纵调整制动力矩的手柄可以调整电磁涡流输出的制动力矩。当操纵手柄扳动时,电磁涡流的励磁电流从0到最大值变化,此时,制动力矩也从0到最大值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当人搬动操纵手柄时,励磁电流发生变化,输出的制动力矩也变化,但是这个电磁涡流输出的制动力矩是多少怎么知道?

      请用过电磁涡流制动或用过类似机器的老师指点下。谢谢!

有人提出用电涡流测功机来测,若这样还得投资买电涡流测功机和相应的测试仪器,这更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网友:
见过霍尼韦尔的扭力测试仪,串入需要测试的轴段,能直接采集数据

网友:
有动态的扭矩传感器撒,别买成静态的就成。转速也有现成的测试仪器。上网找找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系统是全液压驱动系统,没有办法加载,也就是没有办法提供反扭矩。我提出的思路可以提供反扭矩,但是,制动扭矩的实际值没法测,另外能提供反扭矩的电磁涡流制动器的成本也太高。不知大家有无相对简单的方法?

感谢楼上回复!

网友:
楼主电机用的什么的,控制系统用的什么的?

网友:
用一个光电传感器,轴上做个荧光标记。

网友:
上网搜索“测功机” 即得。 很成熟了,无需自己研发。

楼主:
动力机用的是柴油发动机。我将大概系统说下,柴油发动机驱动液压泵,液压泵再驱动液压马达,液压马达带动机械结构,输出转速和转矩。现在需要测机械机构的输出轴的最大转速和转矩能否达到设计值。同时,对于中间过程中的某一输出转速值时,主轴的相应转矩是多少?

楼主:
上网搜索“测功机” 即得。 很成熟了,无需自己研发。
引用 网友A:

    测功机及其仪器的投资比我们设备投资还多。谢谢您!

网友:
这年头都想少花钱多办事,还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呵呵。

您有没有用过微风吊扇啊,如果悬挂的地方没有勾牢,电机会带着电线
反转直到拧成麻花。  于是有了这个最山寨的方法:

把液压马达悬挂起来,只留一个自由度,即和输出轴同轴的回转方向。

这样只要测试出反扭矩在一定半径上的作用力,就知道输出扭矩了。
如果不用电的,装个弹簧秤就行了。转速最好测了,对吧?

现在市面上还有无线方式的扭矩传感器,只要固定在输出轴上即可。
http://www.docin.com/p-8520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