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螺纹在CAD里怎么表示?

楼主(2010-09-28):
内、外螺纹在CAD里怎么表示???有图最好,一直搞不清楚。

另外最近要去一家机械公司面试,他要求会图纸转换,我就不懂什么是图纸转换!

厦门劲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就这家公司,
他要求会CAD图纸转换,是什么意思???哪方面的转换??

你们可以看下公司简介帮我分析下到底他要的会是哪方面的转换???
职位是CAD绘图员。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机械设计的,也不是机械加工的,也不是画图的,就是个普通的搞机械的。内外螺纹的画法是最最的基本功啊。实在是忘记了,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工程制图吧,用语言挺难表达的。
“图纸转换”挺含糊的,我会将CAD转成PDF ,不知道算不算。

网友:
不知道螺纹怎么画,是机械制图不懂,还是CAD不懂?你做绘图员,还需学习!!!
图纸转换,正常来说,就是3D转2D吧,转图片等

网友(2010-10-31):
内外螺纹在二维图纸里是根据他们的画法来区别的,他们的画法不相同。根据线型看外螺纹的大径是粗实线,内径是细实线,而内螺纹则相反。去买本机械制图自己看看!

网友:
常用设计软件的数据转换方法

一、
各种三维软件的后缀名识别

1.1

什么是文件名?什么是文件的后缀名?

3.1

文件名是设计人员对所自设计出来的产品进行命名的,主要方便自己对文件识别。后缀名则是判定该文件用何种软件打开的一种标准。如:我电脑上有一个文件:“158箱体.sldprt”,注意“158箱体”和“sldpr”之间有一个小点“.”,小点前面是文件名,小点后面是后缀名,表示“158箱体”这个文件要用SolidWorks来打开。有些电脑上可能只能显示文件名,但不能显示后缀名(扩展名),这是操作系统设置的问题。让电脑显示后缀名的方法是:双击打开我的电脑,点工具栏上的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去掉隐藏己知文件的扩展名前面的那个勾即可显示出后缀名了。

1.2
几种常用设计软件的文件后缀名

3.2
1:常用三维设计软件的文件后缀名识别

3.3
软件名称

3.4
零件图后缀名

3.5
装配体后缀名

3.6
工程图后缀名

3.7
备注

3.8
SolidWorks

3.9

sldprt
prt

3.10

sldasm

3.11

slddrw

3.12

3.13

Pro/E

3.14
prt

3.15
asm

3.16

drw

3.17

3.18
UG

3.19
prt

3.20
prt

3.21
prt

3.22

3.23

3.24
2:常用二维设计软件的文件后缀名识别

3.25

软件名称

3.26

图纸后缀名

3.27
备注

3.28
AutoCAD

3.29

dwg
(标准格式)

3.30

dxf
(中性格式)

3.31

dwt
(样板文件)

3.32

3.33
CAXA
电子图板

3.34

exb

3.35

3.36

3.37

3.38

注:AutoCADdwt(样板文件)就是新建一个CAD图纸时所选的布局文件,比如AutoCAD中的GB-A0的图框就是AutoCAD的样板文件。

3.39

3.40
3:常用设计软件的文件图标

网友:
楼上的,你发的是羊羔体呀!没有一句整话。

网友:
图纸转换是在另一个窗口那里把原来的做的图投影出来。。就是把主视图那些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