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叫“移相调压 过零调功”?

楼主(2010-09-28):
最近在设计一个加热系统

要求2小时左右升温至400℃±5℃,控制方式:  温控器 -> 功率控制器 -> 电热丝,PT热偶反馈。

没玩过功率控制器,请教:什么叫“移相调压 过零调功”?

网友:
移相调压 过零调功是两种不同的调节方式,功能都是调节功率用的。
    移相触发调压就是通过调节门极触发脉冲间的电角度来调节电压。简单的说就是像切西瓜一样将正弦波切除一部分,切除多数功率就降低多少。
   过零触发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你每秒钟50个交流正弦波,我通过调节只让它导通30个,其它20个在正弦波交越零点时截止掉,从而调节功率有点像开关电源里的零电压导通,零电流关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大侠还可以谈下特性和优缺点,哈哈,大家好好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书上的)可控硅移相触发方式无偶次谐波但奇次谐波严重,3次谐波占基波分量的60%左右,5次、7次、9次谐波也占较大比例,这样在可控硅导通的瞬间使电网电压畸变,功率因数下降,对电网的其他用电设备产生不良影响。而过零触发电路无偶次谐波,奇次谐波也很小,只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低频干扰。并且,随着η的增大,低频分量也大幅减少。这对于电阻性负载,很容易获得良好的正弦波。
     不过我们以前在精确控制加热温度时却用移相触发的多,过零触发的少。而且移相触发器也比过零触发器贵,当时是听了供应商的建议。

网友:
学习了。
调压方式对电网有污染,含高次谐波,必要的时候要做处理。但连续性好,冲击小,适合小惯量负载的控制。
调功方式,不能控制电流,冲击大,适合大惯量负载的控制。
现在很多都是两种方式可切换。主电路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相助。

还想深入学学,敢问您看的什么书?社区里是否有电子版下载?

欢迎大侠们继续讨论,随时关注继续学习。

楼主:
RE: 如何控制?

我的方案中,打算用温控器或PLC做PID,然后通过上面讨论的功率控制器实现电热丝的调功

PLC应该如何控制功率控制器?是输出一个模拟量告诉功率控制器调压比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工大的《电工电子学》基本包括电工及电子的基础了。
不管用温控还是PLC,控制方式基本是一样的,都是用0~5V控制三相移相触发模块,由三相移相触发模块再控制三相可控硅的导通角。
用温控比较专业一点,以前用过厦门宇光的温控感觉功能比较强,输出模块多种可选择。如果功率不大可用单相可控硅,触发器都可以省下来,温控可直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侠指导,正在看书,遇到问题还会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必客气,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帖子,有味道!

网友:
学习了,这两种方式对负载的要求除了惯量大小区别外,对电网的反馈污染到底有多严重,这些污染能影响那些用电设备?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