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旋风铣的朋友进来!!

楼主(2010-09-28):
买了个旋风铣,做蜗杆.40CR
2头,模数5,齿外径50,底径38
齿高11

要求调质HB241-286

先粗车,然后调质,然后精车,剩下铣的部分.

为了买旋风铣,我哥还去了凤原机械厂.厂里给示范了一根,效果蛮好的.

(想在想想,忽视了几个问题:1.示范的材料硬度是不是很低,或者没调质的
                                   2.刀具的耐用度问题,或者说寿命.

现在,我们进退两难:40CR ,调质到了HB250(这个我亲眼看调质厂的电子硬度表测试了几根,都是HB250-255)
                         我们上旋风铣,用的刀子是风源厂订的YW2的,之前没磨好,现在专门在工具磨上磨的刀子.

我们还只进5个MM,(要求11MM),铣一头,效果可以,声音很小,振动很小,光洁度好
                                         铣第二头,刀子就钝了,振动大了,声音大了,光洁度也不性了.

就是说一个刀片,连一根都铣不了.

怎么办啊,天啊.
这几天都急疯了

网友:
可能不怪人家机床,便宜的40Cr料是旋风铣的噩梦。

用旋风铣加工蜗杆有一面很粗糙,困扰2年了---求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3830

怎么在旋风铣上装多把刀铣蜗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6542

普通旋风铣刀具不耐磨---请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5782

网友:
从刀具刃磨的                                     角度和安装角度再找一找

楼主:
40CR没有调质的时候,上旋风铣试了一个根,那铣的很顺利的.调质了就不行了.

刀子刃磨角度没标准可以依,角度也凭眼睛也判断不了角度值.

安装角度,在旋风铣上是不用考虑的,是固定的.

动静师傅,你们也是旋风铣厂家.有经验,碰到这种问题就没办法了吗.

还有请教一下,旋风铣    顺铣和逆铣  的各自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得不厚脸皮一下,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在同样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切更多的零件。这估计和机床(工装)的刚性以及传动
链的匹配有微妙的关系。录像中可以看到蜗杆被一个半圆套套住
后才加工,这是解决精度和刀具寿命的好方法。

    内外旋方式的结果图片对比您已近看到了。顺逆铣的差异和一
般铣削类似,我们一般都用顺铣的。

网友:
这个6头蜗杆是2007年在EMO展览会上现场加工展示的样件,粗加工即可达到DIN8精度
(200秒加工完毕),然后SKIVING(刮削)或者磨削。

视频在此

这是实物照片

网友:
这我可是第一次看到
很好,要学!

楼主:
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个太强了.

网友:
这就是不重视细节的后果。
高速切削,刀具最怕材质不均匀,尤其是有杂质,刀具磨损非常快而且容易直接崩刃。
还有就是综合到工件和刀具的刚性。比如,同是硬车,一样的料,一样的刀。德国的车完就可以了,用台湾的就要差一些,还得绗一下才行。

网友:
留个记号,学习了111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9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个要看你们的蜗杆的螺旋角有多大,然后考虑刀具左右后角,如刀具后角相对加工体大小的话刀具后角有可能为负角或者说相对后角太小

楼主:
螺旋角度为14°2',旋风铣可以摆出这个角度.
那么刀具左右后角应该刃磨多少角度,看书上说,左后角3~5度 + 螺旋角度
                                         右后角3~5度 - 螺旋角度
那么是不是左边磨17~19度
          右边后角磨负13~15度

网友:
旋风铣多少钱     楼主能说一下嘛   谢谢

网友(2011-01-09):
我们厂里蜗杆是用45#钢,用旋风铣铣m3的蜗杆可以铣10根左右磨一次刀的,刀具合金用的yt726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呵呵    什么是旋风铣

网友:
留个记号,下次再买上面广告中的床子!

网友:
以前做过旋风铣削车床,其中8个刀片必须要求一致(用手磨出了的),一天的 话只能做 40~60根左右 。

网友(2011-03-02):
太厉害了,人多没有用。

网友:
我看到不少企业做这个螺旋转子是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做的

网友(2012-04-01):
材料00Cr18Ni14Mo3(医用不锈钢)
加工螺纹外径Φ5.0底径Φ4.0,螺距1.2,原材料是Φ8的棒料
刀具是德国进口的专门加工不锈钢的
动力头转速S=2500
F=7900
加工螺纹表面质量差,刀具使用寿命达不到要求
请大家伙帮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您是做这个的么? 呵呵,貌似俺们做得不错。

网友:
你们买的旋风铣用的是几个刀头呀?说句实话,国外的设备的确很好,我在朋友处见过格里森在华的一个公司的滚齿机20秒加工一个1.5模数的齿轮,3000多转干切削,但设备比较贵,我想买什么样的设备,还要看这个产品的数量,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应该以最低的成本,把利润做到最大化才是上策!我们南京彩云机械也是做旋风铣的,我们用刀盘做怎么大模数的蜗杆,光洁度也是很好的,一个刀盘10多个刀头,假设每分钟1200转,可想而知一个刀头切削和10几个刀头切削在每秒每个刀头切削的次数!具体要把你现在的材料到买旋风铣的厂家试,满意后才买呀!

网友(2013-01-15):
得留下记好,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联系方式吗  我想买台设备

13776535571

网友(2013-02-25):
学习咯、又涨知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