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4*10*200的刀条割成20等分,用线切割加工要多少钱?

楼主(2010-09-28):
一根4*10*200的刀条割成20等分,用线切割加工要多少钱?割好后刀片性能会不会变?谢谢

网友:
我想问问你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YG8

楼主:
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
不知道你等分是怎么分的 我想应该是切成4*10*10吧    快丝用不了半小时就割完了  按面积算的话 几块钱
你的不是批量  没人接  随便找个小厂  给上几十个元就做了   刀片性能不会变  我经常割成型刀的

网友:
看你光洁度怎么要求了,一般割成形刀用8丝钼丝。如只是切片,可以用更粗的。8丝钼丝的话估计2块钱一片。合金难割,而且磁铁不吸。

网友:
切割硬质合金要用专业夹具,价格按每平方毫米0.05~0.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