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如何清角?新做的一种剥线钳

楼主(2010-09-29):
朋友新做的一种剥线钳,用来剥光纤。初步确定材料用65Mn,工艺是用板料冲压,然后用铣出斜面,再用成形铣刀铣出那几个特殊的刃口。再淬火,最后用成形砂轮磨一下。

有两个问题:

1.我们对于机加工的知识很有限,所以工艺可能不合理,希望大家提出更合理的工艺,试做批量是1000件

 2.在装配图中,有个0.14(公差+0.02没有标出来)的尺寸是用来最终剥光纤的外皮的,而光纤的直径有0.125,所以一旦这里不清角就可能剥到光纤,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这里尽量清角?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批量生产的话这个清角确实不好做,又想低成本,又想高效率难啊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改下图纸呢,可以考虑粗加工的时候,在0.14的清角处多加一个小圆孔
这样就可以保证绝对的没有R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你提的方案在其他地方也许很好,可是这是刃口,是剥光纤外皮的,所以估计不能用小孔,要不也达不到剥线的目的

网友(2019-01-20):
最后如何解

网友:
这种剪钳刃口是怎么加工的?它不像剪刀一样,直刃口,很好加工,这个是弯曲的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