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企业需要哪些刀具?

楼主(2010-09-29):
有一家企业拥有TK6916数控镗铣床,T6916非数控镗铣床,四轴平面钻,两轴深孔钻,5米立车两台,10台钻床。

我想请问:像这样的企业一般来说需要哪些刀具,或者就这些设备来说他需要哪些刀具加工?

谢谢!

网友:
麻花钻,40以下规格,没必要买齐,可以间断的买上十几种规格的,尤其是常用的螺纹底孔钻头,10mm左右的要多备上几把。A、B、C型的中心钻。
   硬质合金车刀,一定数量的刀把20X20;16X16;12X12的直头刀,45°弯头刀,镗孔刀,切断刀,直、网纹滚花刀。
   高速钢车刀,刀方20X20;16X16;12X12。
    10MM左右的铰刀。
   棒铣刀,10MM左右的选几种加工键槽常用的,20MM左右的选几种规格。
   十多台设备,已是个不算小的企业了,真要全开动起来,每天消耗的刀具量是很可观的,所需的各种刀夹量具种类不会少,是要随时进行补充的,干上一段时间,有了可参考的消耗标准后,就可以进行有计划的采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楼主是卖刀的,不知道卖给别人什么刀

网友:
六角车说的挺全的,太厉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米立车使用20X20的刀体太小了。平时干活主要使用40X40以上的刀体

网友:
5M立车确实要用40*40的刀体,20*20的太小了,夹持的话都不方便的。补充一下既然是镗铣床,那么50,80,100的刀盘也是需要的,有条件的话玉米铣刀和一些常用钻头,螺纹铣刀也可以备用。你所说的钻床就是摇臂钻吧,丝锥是肯定必备的,刚开始考虑的成本问题你可以用些国产的,前提是你的工件精度和质量要求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