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孔通止规常用的材料有哪些?是否可以进行表面渗氮处理?

楼主(2010-09-29):
请教直孔通止规常用的材料有哪些?是否可以进行表面渗氮处理?我想采用Gr12可以进行表面渗氮处理吗?

网友:
常用的材料T10A就可以了,淬火后,磨外圆。因为塞规的精度要求都很高,一般都不需要再表面渗氮。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用Cr12也可以,不用再表面渗氮,要求不严的话用60Si2Mn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