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削平---请教

楼主(2010-09-29):
可以在电机轴上(φ25)削平一段,套上一个旋转器(中间孔也制出一平面),代替键联接吗?

网友:
可以,担内孔加工困难,用线切割吗,成本高啊,受力也不好,不提倡该结构,用键连接就行。

网友:
内孔做平面, 技工比较难如楼上所说受力也不好,还是试试其他方法吧

网友:
说说你的理由吧    楼主

楼主:
套上去的旋转器才5MM厚,键有这么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