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转速---请教

楼主(2010-09-29):
网上

有人问:

当加工中心的线速度(切削速度)为80m/min时,立铣刀直径为20mm时,此时的主轴转速是多少呢?

有人回答:

vc=3。14*d*n/1000其中:vc是切削速度d是铣刀直径n是主轴转速带入公式n=1000*vc/3。14*d=1000*80/3。14*20=1273。885此时,算出来的转速应该圆整,所以最终转速应取1300r/min

 80m/min,单位换算的话,80M和20mm的刀具单位是不是应该一致?一分钟80M。。。算是高速进给的吧?那1300的转速可以顶的住?

但是我按照1000MM加上去,又不对。。。

20MM的刀3500转差不多了吧。。。

请师傅们讨论讨论。。。。。

网友:
什么样的刀具材料切什么样的工件材料以及加工条件决定线速度,而非加工中心的线速度.
还有进给跟转速是两码事

楼主:
楼上的师傅,这个公式你怎么看呢?

网友:
一般能总结成公式的,那就跟真理不远了,公式公式就是公认的式子,还能怎么看呢?

楼主:
我想跟你讨论的是这个公式算出来的转速合不合理?按照45#钢,硬质合金刀片,刚性很足的机床。

网友(2010-11-24):
我觉得你应该要看你的铣刀是什么材质的,确定之后再用公式去计算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个计算是对的,它算出来的只是轴的转速,不是进给的速度,你可以一次进给0.02,或者一次进给0.01,都没问题,
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是两码事

网友:
你铣刀什么材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切削速度和进给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