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只2级油缸怎么控制其同步啊?

楼主(2010-09-29):
请问下各位高手,我公司目前有套设备需实现四只2级油缸同步举升
目前在空载情况下,出现4个油缸伸缩不同步现象,并存在严重的大小缸乱动
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13974875731陈

网友:
第二级要加底阀,保证顺序伸缩,
同步,可以用机械的,即用齿轮/齿条,大型压机就这样,可以保证6-8缸同步,用液压的也可以,论坛上有多种方式,你找一下就可以了,很多,

网友:
用二个电磁双向阀(带保持),双向阀一个接进甲油缸一个接出乙油缸.另一个反向,加二个行程开关控二个继电器,继电器互锁分别控二个电磁阀.还要有限压

网友:
我也学到不少,谢谢啦!

网友:
有一种船上用的装卸甲板的液压小车,也是四个多级缸要求同步。你可以关注一下。上次听人说,这种缸在两级切换时会有压力波动,影响同步。这个东西,我再考察一下,以后再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们这套设备是一种用于垃圾压缩的专用设备,结构比较大,采用齿轮齿条的方式在结构和工艺上均不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底阀是什么东西啊:)
水平有限啊

网友:
低阀就是装在二级缸底的阀,一级缸伸出的时候,二级缸先不动作,直到一级缸行程终点时二级缸才伸出,以实现顺序控制,你只有这么玩,才能最终控制同步,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论坛上的牛人真的多啦

网友:
学到东西了 嘿嘿  多逛逛还是有好处的啊

网友:
1 “有一种船上用的装卸甲板的液压小车,也是四个多级缸要求同步。你可以关注一下。上次听人说,这种缸在两级切换时会有压力波动,影响同步。这个东西,我再考察一下,以后再回复。”
因为2级缸在切换时油缸面积发生变化,瞬间压力肯定突变,会对同步造成影响的
2底阀相当于顺序阀了,没达到压力它是不会动的
3 多级缸的同步是比较麻烦,需要在电上多做点文章才好

网友:
呵呵  使用 同步伐就可以解决不同步的问题了

网友:
同步精度是主要考虑的参数。从原理上说,机械(横梁)同步最简单。如果同步精度要求不高,同步马达是不错的选择。液压缸串联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如何消除累积误差,终点处加装充油阀可以消除累积误差。如果同步精度要求较高,可以采用电液比例阀方案。让其中一个缸(基准缸)任意运动,其他缸通过位移传感器闭环控制,跟随基准缸运动,这种方式能做到较高的同步精度。分流集流阀不好用,不能适应工业场合。有兴趣可以讨论zhu8026@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阁下高人,小生这里有礼了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在机床液压上造诣很深啊

网友:
能不能发下原理图,谢谢

网友:
低阀就是装在二级缸底的阀,一级缸伸出的时候,二级缸先不动作,直到一级缸行程终点时二级缸才伸出,以实现顺序控制,你只有这么玩,才能最终控制同步,
没有看懂!

网友:
高人不少啊,还是经常要到论坛上看看啊

网友:
如果要安底阀,底阀的压力要调定好。

网友(2010-10-30):
不懂,请高手指导,我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