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9新增功能的放大镜工具不能用如何解决?

楼主(2010-09-29):
solidworks2009新增功能的放大镜工具不能用如何解决图片:

solidworks2009新增功能的放大镜工具不能用,输入快捷键G时提示

楼主:
刚才忘记贴图片了,请高手指点一下,网上搜了一下,说是显卡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以前我用的其他的电脑是可以用这个功能的,

网友:
比08的优点是什么啊??楼主

网友:
新建一个账号。登录后看是否不一样。

楼主:
有没有朋友出来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这个简单,在你启动软件后先别急着新建,先点选选项,性能,就可以了,在性能选项菜单的最下面可以把那个钩去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苏州的朋友

我按你说的,还是解决不了

估计是网上说的那样,集成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