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圆弧和矩形线段怎么进行倒圆角?

楼主(2010-09-29):
本人自学的,好多简单的问题都不太懂 希望大家帮个忙
看书上的习题要画个扳手的图要倒25的圆角 提示 两个图元之间无法倒圆角

网友:
我觉得还是CAD的操作问题,用圆角命令,可以根据提示来做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直接用圆角,然后根据提示画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圆角就行,我试过了!!

楼主:
试了好多次了 老是提示两个图元之间无法倒圆角
是 fillet 吧

网友:
唉!!!你用矩形图元当然不行了!直接用直线和圆相交椡圆试试,或者把矩形打碎(或者叫爆炸、或者是叫分解,你再试试,有惊喜哦

网友:
矩形图形的线段属多义线(可X、Y、Z三维定义),而圆弧线属二维线段,只能X、Y二维定义,它们之间不能倒角和倒圆。方法是将矩形分解即炸开后再执行倒角或倒圆。

楼主:
谢谢各位 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