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建立一个垂直于螺旋线端点切向的基准面?

楼主(2010-09-29):
(图片)

网友:
到网上有SW的视频教程,有教画的!

网友:
参考几何体-基准面,第一参考选择螺旋线,第二参考选择端点。OK

网友:
建立基准面的时候选择“垂直于曲线”,然后选择端点和螺旋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在设置螺旋线的时候设置角度为0度,然后就好确定那个切面了!

网友:
看你的实际操作能力,根据选定基准面和点,调整菜单选项。熟练就好了。

网友(2010-11-07):
有SW的视频教程,有教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