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钣金件焊接后,为什么背面会形成凸起 ?

楼主(2010-09-29):
如图片4,所示,该图是总图。该铲子,是由直径10mm的圆棒与铲子本体焊接而成。铲子本体材料Q235,厚度1.5mm.   圆棒Q235。  后道有喷粉处理。

问题1:如图片1,2,5,6, 为什么会导致焊接的相反面有凸起,也有一部分是凹坑?

问题2:如何改善这种不良现象呢?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与控制?
问题3: 有无相关焊接资料可以参考?

望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
温度高了引起工件内部应力分布改变

网友:
对于电焊我不是很懂,只看过别人焊过这样的东西,用的是点焊,容易保证外观.
因为薄材平焊易变形,主要是电流过大易穿,过小易虚
你图中的现象我想主要是电弧时间太长导致温度积累造成,最好用点焊,电弧时间短,只要电流调节适当既可焊出美观的东西来.

网友:
学习学习,哪位高人来个实践经验总结?

网友:
如果觉得不美观的话就改焊接为铆接或螺栓法兰式连接。

网友:
使用CO2细丝焊接,电流调小至适合即可;另外,我觉得这样的结构最好是电焊或卯上即可。

网友:
那么小的个东东!为什么不用氩弧焊?

网友:
氩弧焊  电流调小。  电焊也电流要小    你的点穿了

楼主:
添加几张喷粉前的图片,希望对大伙分析有利。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焊接电流较大,可以小焊条和小电流焊接试试

网友:
这就是焊接应力造成的变形,减小焊接电流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网友:
另一方面就是注意焊枪角度,使电弧更偏向圆钢这样可以减少薄板上的热输入量

网友:
我过两天就要去学铝焊了,到这里来向各们高手学习。

网友:
有高人回答吗 正在学习中

网友:
楼主采用的就是二保焊吧,可以用细丝(能采购到的最细的焊丝)合适的电流,焊接时偏向圆棒一侧,电流适中。
这是熔透后产生的塌陷,只能从焊接方法与焊接手法上想办法解决,实在不行,就把板厚适度增加。

网友:
电流太大,建议使用氩弧焊

网友(2010-10-29):
工艺参数小些.另外建议装配间隙不要那么紧密

网友:
减小焊接电流,尽量用细点的焊丝,焊接速度加快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你焊那么多,不变型才怪,用点焊试下,或该用氩弧焊。

网友:
1.5mm的板技术好点是不会焊成这样的。多练习下技术。

网友:
可能是电流与电压不符合,电流大电压太小。

网友(2011-01-13):
对  ,那么薄的用氩弧焊不就解决了

网友:
通过楼主提供的照片和讨论的问题来看,我可以大胆的推测,楼主的焊工水平很凹,只能勉强的算是学徒工,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只要找个焊工高手给你焊个件看看人家的水平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电流电压过大, 不知道板是多厚的,看焊缝有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