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孔重新把合需要过丝---请教

楼主(2010-09-30):
最近加工过程中,有两个M24螺纹孔,我们在加工之后,需要重新铣螺纹孔表面,之后要把合另外工件一起加工,最后拆卸到装配用螺栓再组装,现在的问题是:在重新把合时,有些丝孔需要过丝才能把合。
PS:在铣螺纹孔表面的时候,有一步倒角过程。
请问各位大侠,造成需要重新过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
读不大懂啊,重新整理一下词句好吧。语文咱学的不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懂一些了,造成这样的原因应该是倒角工艺时产生的毛刺进到孔里了吧。可以在倒角刀具上下功夫试试,这个问题不算麻烦吧,螺纹最后铣出来可以吧

网友:
加工时螺纹会产生塑性变形,再组装时故要重新过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会不会是因为第一次把合的时候对于螺纹孔有破坏啊?工件材质为ZG230-450,听师傅们说大部分螺纹第二次如果把合的时候都会损害螺纹。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不经热处理的都如此.高强度钢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