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30):
刚开始学习PLC
西门子S7-200系列,遇到如下问题

Q0.0
(R)
3
请教个问题
复位指令下面的3代表什么,有时是1

有知道的请帮忙指教

网友:
Q0.0  的输出端   上升扬  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明白,可以说的再细点吗?表示感谢

网友:
从指定位开始的3个连续的位地址被复位 也就是q0.0 q0.1 q0.2被复位

网友(2011-02-01):
貌似是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