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焊接—M51低温焊接压铸锌

楼主(2010-09-30):
前沿:因为锌的熔点只有420度,所以在焊接上一般不会采取熔焊的焊接方式,很多焊接厂家试图用各种熔焊的焊接方式,各种焊接材料,各种焊接工艺来解决锌合金的焊接,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种很简易的,适合新手焊接锌合金的焊接方式,那就是我们说的M51低温钎焊压铸锌,压铸锌在各种工艺配件上运用尤其多,很多搞焊接的对与锌合金的焊接也是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门对锌合金的焊接做了一个焊接案例。焊接工具和材料:1、M51  2、M51-F   3、多孔喷枪(烧煤气)焊接工艺:
1)加热被焊母材。在用多孔喷枪比较分散性火焰移动加热的基础上可以很好地避免因为火焰集中,或者因为火焰温度比较高(一般我们用的普通的氧乙炔气焊枪温度就不太好控制)而烧坏锌合金。
2)破除金属张力。在M51-F焊剂的作用下破除锌合金表面的金属张力,此过程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先在锌合金焊接处抹上少许M51-F,用多孔喷枪加热母材(注意此时千万不要用火烧到M51-F焊剂,主要靠热传导使M51-F剧烈沸腾)直至M51-F焊剂剧烈沸腾就可以下M51-F焊丝;另外一种可以先不在锌合金焊接处抹焊剂,可以直接加热,然后用M51焊丝沾着M51-F焊剂下焊丝于焊接处。
3)表面温度如果够的话,会成型一条非常亮白的焊缝,自然缓冷,用温水清洗表面的残留M51-F焊剂注意事项:
1)母材的温度不能够过高,也不能够用火去烧焊剂和焊丝,母材温度过高会烧损表面M51-F焊剂。
2)在焊接过程中如果流动性不太好的话,有可能是焊剂已经烧损,可以在焊接的过程中用M51焊丝沾少许M51-F焊剂补充,以增强流动性。焊接效果图如下:

网友(2012-04-19):
锌合金焊接温度范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