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特殊齿轮加工工艺

楼主(2010-09-30):
工件描述:渐开线齿轮轴,m=1.75  n=53  。其中有一个齿是变形齿,锯齿形(定位用)。请问这种齿轮轴能用滚齿机加工?那个变形齿的具体怎么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齿轮么

只需要在滚刀轴上多装一把铣刀,滚齿后把不要的铣掉就行了
如果您说的那个齿齿形独特,则用相应轮廓形状的铣刀完成之。

下面的录像中1分00秒 至 1:21秒处显示了滚齿结束后,铣掉某齿的动作

网友:
好牛比  第一次看到怎样的机床  呵呵 国企多很少有 \(^o^)/~ 真的 外企我多没有见到过 \(^o^)/~ 在哪里有吗 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线切割加工,精度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