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CAD中“块”的颜色?

楼主(2010-09-30):
谁有好的办法改变CAD中“块”的颜色,我每次都是把块分解。

网友:
用块编辑器,在命令行输入refedit,选择要编辑的块进入后,改变颜色,在保存,这样不用炸开块,且同名字的块都会一起改变。

网友:
建立块的时候,在0图层建。后面就可以随意改颜色。
看到的,似乎自己试过一次可行。

楼主:
都记下,回去试试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块编辑器”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下,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有些不行,但可以达到块属于哪个图层则颜色是该图层的颜色。如果创建块的时候,对象不属于0图层,则无法实现。
ACAD2004

网友:
资料搞的很不错,希望以后多发发啊。谢谢楼主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真高手,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将工具条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