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紧固件的防松方式有四种

楼主(2010-09-30):
螺纹紧固件的防松方式有四种

第一种是摩擦防松。这是应用最广的一种防松方式,这种方式在螺纹副之间产生一不随外力变化的正压力,以产生一可以阻止螺纹副相对转动的摩擦力。这种正压力可通过轴向或同时两向压紧螺纹副来实现。如采用弹性垫圈、双螺母、自锁螺母和尼龙嵌件锁紧螺母等。这种防松方式对于螺母的拆卸比较方便,但在冲击、振动和变载荷的情况,一开始螺栓会因松弛导致预紧力下降,随着振动次数的增加,损失的预紧力缓慢地增多,最终将会导致螺母松脱、螺纹联接失效。

第二种方式是机械防松。是用止动件直接限制螺纹副的相对转动。如采用开口销、串连钢丝和止动垫圈等。由于止动件没有预紧力,螺母松退到止动位置时防松止动件才能起作用,因此,这种方式实际上不防松而是防止脱落。

第三种方式是铆冲防松。在拧紧后采用冲点、焊接、粘接等方法,使螺纹副失去运动副特性而连接成为不可拆连接。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栓杆只能使用一次,且拆卸十分困难,必须破坏螺栓副方可拆卸。

第四种方式是结构防松。是利用螺纹副自身结构,即唐氏螺纹防松方式。

    前三类防松方式主要依靠第三者力进防松,主要是指摩擦力,其防松效果的好坏取决于第三者力的大小。而结构防松不依靠第三者力,仅依靠自身结构。结构防松方式即唐氏螺纹防松方式,也是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但不为大部分人所知。

网友:
具体点啊,什么叫唐氏放松

网友:
唐氏螺纹同时具有左旋和右旋螺纹的特点。它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

联接时使用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工作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紧固螺母,非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锁紧螺母。使用时先将紧固螺母预紧,再将锁紧螺母预紧。

在振动、冲击的情况下,紧固螺母会发生松动的趋势,但是,由于紧固螺母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锁紧螺母的拧紧恰恰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导致紧固螺母无法松动。

网友:
晓得了,原来楼上的方式就是唐氏防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是新技术?我要搜一下这个玩意!纳闷这螺柱怎么能同时有左旋和右旋的螺纹!

网友:
预紧之后焊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螺纹结构和普通螺纹不一样,对左、右旋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出来的螺柱如果施加的力过大牙型不是容易被挤坏吗?

网友:
能否用三维软件做出个动画 还是感觉有点蹊跷 不过会用心了解的 先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原来唐氏螺纹是这样的

网友:
想了解一下那螺丝是怎么样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下设计手册,里面有简单介绍,详细的可以网上搜一下的,还没普遍应用,应该是有一定缺陷的

网友:
有意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普及使用哦?对于很多企业和使用环境来说,价格方面还是第一考虑的吧!

网友:
知道大概意思了  但是有点迷糊  那牙型的压力挺大的

网友:
谢谢楼主啊,我学习了啊

网友(2010-11-16):
不受力,加工好难啊。

网友:
新技术啊   论坛逛逛长见识啊

网友:
螺纹强度会不会降低了呢

网友:
兄弟,我怎么感觉螺母好像戴不上去吧

网友(2011-01-13):
看介绍唐氏螺纹在放松方面应用很好,不知唐氏螺纹的标准件好买吗?

网友(2011-08-25):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不看还不知道!长见识了!谢谢哈!

网友(2011-10-11):
新思维结构,不知这种双向螺纹受力情况如何

网友:
资料不错,学习唐氏螺纹结构,谢谢了

网友:
加工是个问题,有点麻烦,左旋加右旋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