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16+0.1/0和16.05±0.05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0-09-30):
话不多说 大家来谈谈

16+0.1/016.05±0.05的区别!!

网友:
16+0.1/0和16.05±0.05的加工、测量精度不同,后者要求要高。

网友:
单件零件加工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是批量生产,从品质上做统计分析的话,差异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验收的时候 都是 16 MAX16.1 MIN16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批量生产时会把中值调整成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