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水性清洗后锈蚀---请教

楼主(2010-10-01):
ADC10的压铸件,机械加工后,采取水性清洗。切削液为国产七号白油。采用特立邦5%水溶液清洗,按照MSDS说明进行机洗。喷淋后烘干。工件重量一百克左右。清洗时间三分钟,烘干时间三分钟。清洗后看上去很干净,但是只要过了二十四小时就会陆续出现锈斑,呈不规则的圆形。颜色是淡咖啡色。用酒精汽油煤油擦不了。用刷子也刷不掉。用酸液浸泡也一样。工件的外观很难看。可以判定外观不良。想问询下大家,可能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2010-11-13):
产生原因就是腐蚀!解决办法就是采用专用的切削液。并且必须保证没有杂质和混用!切削液不好的话无论你怎样的后期清洗都没用!打听卖切削液的就都明白了

网友(2010-12-21):
其实要是你清理的不干净的 还是回腐蚀的
但是可以通过 切削后 除油+钝化处理  防止腐蚀
可以QQ 280917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