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和液压油的通用性---请教

楼主(2010-10-01):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有些润滑油同时又可当液压油使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润滑油有很多种类,每种产品根据性能区别会采用不同的原材料特别是添加剂。即使黏度相同,也不能混合使用。

网友:
这个恐怕很少有人这样用,

网友:
我们有台提升设备就用的H32抗磨液压油,同时起到润滑的作用

网友(2010-12-28):
1、液力传动油的高低温性能、热氧化安定性、极压抗磨性方面优于矿物液压油,一般可以代替,但其价格较高
2、目前的国产6号、8号液力传动液极压抗磨性差,不适合做为抗磨液压油
3、矿物型液压油达不到液力传动油的要求,特别是摩擦特性的保持性,因此不能随意用矿物液压油代替液力传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