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公切圆如何画

楼主(2010-10-02):
(图片)

网友:
连接两圆圆心,直接就可以量出公切圆的直径,再通过两点 半径的方式应该就可以画出来

楼主:
连接两圆圆心,直接就可以量出公切圆的直径,再通过两点 半径的方式应该就可以画出来
引用 网友A:

    还要和那条60度的线相切

网友:
楼上这些笨办法一看就是新手,难道不会用TAN命令:输入L回车,选一圆的切点,再输入TAN,回车后选择另一圆

网友:
绘图 圆 相切相切相切

网友:
5楼的才是高手,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言lipeng19871130 lipeng19871130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5楼的是最直接的   只是自己用的少没注意这个命令

网友:
如果是考几何画法又该如何求解呢…………

网友:
俺是新手,抬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