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CAM后处理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10-02):
1、我还不太明白什么事后处理
2、后处理一般用在什么情况下
望各位大虾能帮帮忙
在下是新学的
什么都不懂
还望各位大哥们带带啊

网友:
后处理就是在你生成导轨并验证合格之后,把导轨转换成G代码的过程

网友:
在CAM编程中、我设置好参数后,要将参数生成为刀路、及刀具所走的轨迹、然后要将轨迹变成机床能够认识的G、M代码,从轨迹变为G、M代码的过程就叫后处理。

网友:
自动编程时都要用后处理、所以要想做一个编程工程师、就要能修改后置处理程序、对于不同的数控系统、不同厂家的数控机床、所用G、M代码的格式可是不尽相同,编程前首先要去了解数控系统和机床所要求的G、M代码的格式、然后修改后置处理程序、使其能够生成出格式相符合的数控程序。

网友(2010-12-09):
如果有了实际加工的经验对于CAM后置处理会事半功倍的。

网友(2011-05-01):
楼上的老兄们都说了 就是转化为G和M之类的

网友(2012-03-12):
更改后处理...........

网友:
跟大虾门又学到了一手,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7-22):
有了更深的 认识

网友(2012-11-20):
是生成加工代码的过程

网友(2015-11-28):
长知识了

网友(2016-11-12):
CAM的后处理在C盘里 MPFAN.PST 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修改里面的宏程序  得到自己想要的 NC程序

网友(2017-09-19):
我也不懂什么叫后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