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一个夹具希望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10-02):
这个夹具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工作原理,我也好想知道!也发过贴!有几位高手的帮忙的!他们也发了几张图!我也看的也感谢他们的帮助!我就画的,一个夹具图,就是不知道,合理吗?力度怎样打字说一下就行!在想要高手的帮助,我是一菜鸟!谢谢了我画的夹具发不了上传不了!就设的头像!我看看回贴可也吗!可以我就在回贴可发吗!

楼主:
这是图地址qpic.cn/808T3Zbk

网友:
最好有机械原理,还有作用,要不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网友:
你需要告诉我们他是干什么的没有见过

网友:
采用气缸或油缸驱动,采用铰链机构,V形块定位夹紧,缸下拉时可以很好地分中,夹紧不同直径的制品。如果摆两个连接块与缸放在后面,摆动支点放在前面(两个摆杆共用一个摆动中心),当缸动作时就相当于杠杆了,还可以起到增力的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贴!主要是夹管类!

网友:
这种结构用在自动化上比较多,像机械手等方面,采用气缸或油缸往复直线运动配合铰链起到夹持松开的目的。

网友:
真是人才济济~~~学习了

网友:
夹具设计手册里面有,查下就行

网友(2010-11-13):
你夹管类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是加工的话其切削力需多大?

网友:
人才济济~~~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夹具有几个原则,最重要的是基准,定位,压紧

网友:
结构不是很好,把铰链放左右夹块销轴下面来,改成拉紧或顶紧的时候铰链是增力,就是汽(油)缸越动作夹紧力越大才好,看你头像的图片你现在这样越往下拉夹紧力越小,铰链的增力机构被你反过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