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16的内孔中做象外圆一样滚45度网纹那样的花纹---求助

楼主(2010-10-02):
我想在一个16的内孔中做象外圆一样滚45度网纹那样的花纹,请问大虾,用什么样的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
16的孔,太小了吧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记说16的孔可以剖切开,看这样可不可以加工

网友:
能剖开就用压机压花啊,具体还要看你的图纸

楼主:
多谢凌宇机械.关键数量太少,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有办法哦。不过怪麻烦的撒。就当车大螺距的多头螺纹了。你懂的……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你可以找个模具材料例如CR12或其他的硬质材料,做个内孔滚花轮,外圆按你的要求滚花,内孔加工到10-12,厚度厚一点做个沉孔,以便和镗杆连接,然后整体淬火到HRC60-64. 回来就可以向滚外圆一样对内孔滚花了。

网友:
可以刨开?
去专业厂家制作专用滚花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