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系统中的储能器有什么用啊,我新手

楼主(2010-10-02):
我厂里有6台,陶瓷泥浆柱塞泵,储能器坏了,为了不耽误生产,我把储能器去掉了,然后再链接储能器丝头的地方直接封死了,不知道可行不,今天正常使用,配件发货中

网友:
蓄能器起的时蓄能缓冲的作用 去掉后会对泵体有一定的损害

网友:
暂时用一下还行,长期生产必须配足够容量的蓄能器

网友:
蓄能器的作用是将液压系统中的压力油储存起来,在需要时又重新放出。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作辅助动力源

在间歇工作或实现周期性动作循环的液压系统中,蓄能器可以把液压泵输出的多余压力油储存起来。当系统需要时,由蓄能器释放出来。这样可以减少液压泵的额定流量,从而减小电机功率消耗,降低液压系统温升。

(b)系统保压或作紧急动力源

对于执行元件长时间不动作,而要保持恒定压力的系统,可用蓄能器来补偿泄漏,从而使压力恒定。对某些系统要求当泵发生故障或停电时,执行元件应继续完成必要的动作时,需要有适当容量的蓄能器作紧急动力源。

(c)吸收系统脉动,缓和液压冲击;

蓄能器能吸收系统压力突变时的冲击,如液压泵突然启动或停止,液压阀突然关闭或开启,液压缸突然运动或停止;也能吸收液压泵工作时的流量脉动所引起的压力脉动,相当于油路中的平滑滤波(在泵的出口处并联一个反应灵敏而惯性小的蓄能器)。

网友:
一般没问题
但是不能长期使用  应该尽快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液压线路中蓄能器的作用就像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吸收脉动用的,暂时去掉应该没事,不过应该尽快换新的,如果是做备用动力源或储能大流量释放的你就惨了,说不定系统会挂掉。

网友:
4楼解释的很详细了,我觉得此处蓄能器的作用最肯能是吸收系统脉动,缓和液压冲击,要不一般不会坏的,你们应该尽快把储能器修好,否则时间长了怕出问题。

网友:
蓄能器是用來穩定系統壓力,防止波動。用不用可看系統穩定性及其他零件的承受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