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泵装配时叶轮对正导叶后平衡盘的间隙是多少?

楼主(2010-10-02):
多级泵装配时叶轮对正导叶后平衡盘的间隙是多少?

谢谢!

网友:
一般是0。02吧,视要求而定。

楼主:
泵启动后不向吸入口串动,而是向出口串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滑动轴承的电机吗?电磁中心校准了吗?

楼主:
普通交流电机单列向心球轴承

网友:
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
是多级泵吧,那是平衡盘与平衡板之间的平面被介质中的颗粒磨伤,使高压水从平衡盘与平衡板之间流失过大导致平衡盘不能推开所至。解决办法:将平衡盘与平衡板拆下后修磨平面,再将平衡盘的轴颈切销,平面修磨多少轴颈切销多少重新装上即可。平衡盘的轴颈俗称---平衡盘脖子

楼主:
不是推不开,而是推开回不去。与进口水量大小有关吗?

网友(2010-11-07):
哦,这贴时间长了没回!
1、老式的多级泵其平衡管有闸门的可以关小点保持一定的压力也有效。
2、电机轴承有问题窜向泵一侧对轮无间隙也可导致这种现像。

楼主(2011-02-19):
按您说的两条现象调整后还是不行。

网友:
叶轮对齐后,平衡盘与平衡座之间应无间隙,如是组合平衡装置,应留0.10mm间隙。
[泵在正常工作时平衡盘和平衡座最小间隙也会保证在0.10mm左右]

网友:
向出口窜有两个原因:叶轮出口与导叶口对齐有较大误差;平衡管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