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镜像旋转,求教!

楼主(2010-10-03):
今天在做作业的时候发现了个问题,我自己研究了好久都没有做出来。来这里请个位哥哥和姐姐们帮忙解除疑惑。
  咱们平时作二维图在XY平面上。今天我旋转一个对象,做了好久,发现它是镜像的话是以某个轴镜像的,如果是旋转的话,它是绕Z轴旋转的。
  现在我想让它镜像是对称镜像(镜像过去后,镜像的对象也以中点为基点旋转了180°),旋转的话可以绕Y轴或者是X旋转。
  请各位哥哥姐姐指教。

网友:
“现在我想让它镜像是对称镜像(镜像过去后,镜像的对象也以中点为基点旋转了180°),旋转的话可以绕Y轴或者是X旋转。”不是太懂的你的意思啦,再说在二维XY里面选装的话是只能绕z轴旋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只说镜像吧!假设画一条水平线段AB,20毫米长,A点在左B点在右。现在对称轴在B点的右边5毫米的距离且垂直线段AB。现在镜像过去之后还是水平线段,还是20毫米长,还是A点在左B点在右。我想要的是镜像过去之后B点在左A点在右。可以吗?

网友:
镜像后本来就B左A右,不可能仍然A左B右的。是用的AutoCAD吗?

网友:
在autocad中有镜像不改变方向的,相当于复制,在镜像命令中,你可以自己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镜像过去之后还是水平线段,还是20毫米长,还是A点在左B点在右,”
这不可能吧,镜像过去就是对称的,当然是可以得到你所要的那个啊

楼主:
哦。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回复  hpujx06

    那就只说镜像吧!假设画一条水平线段AB,20毫米长,A点在左B点在右。现在对称轴在 ...
引用 网友B:

    这不可能的,镜像过去就是对称的,当然是可以得到你所要的那个啊

网友:
mirrtext 1
试试这个命令,1不行就0
一个是改变方向,一个是不改变